[原 厂]
N960KR 6-71-N96K0原厂 电流0.27 0.3

楼主(2023-09-07):
rt  原厂bios

网友A:
刷了bios不行的是电阻通病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不行的是电阻通病问题

你好,楼主,这个电阻通病大概是哪个位置的,我手里一台,按下开关到0.1的电流,5V出一会就掉了,然后电流停在了0.15。然后测条件,桥的SLP信号都没出,EC的PWRBTN#已经给了桥,闭着眼睛换了桥了,故障依旧。桥的条件测过RTC的两个复位,测过RSMRST#都正常。

网友:
也测过无线网卡边上的那个时钟芯片,示波器看了下待机的32.768的时钟也正常、

网友(2023-11-25):
通病的电阻在哪里

网友:
感谢楼主,同款主板感觉一过内存就掉电重启,刷了实测可以点亮,但是很卡,感觉是硬盘满载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4-03-22):
BIOS是好的 感谢分享

网友(2024-04-25):
哪个电阻 楼主

网友(2024-08-05):
BIOS LOGO是蓝天的

网友:
楼主请指教电阻

网友(2024-11-03):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这个电阻通病大概是哪个位置的,我手里一台,按下开关到0.1的电流,5V出一会就掉了,然后电 ...

你这个板子最后修好没

网友:
我的和你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