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A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23-09-07):
    测量硬盘接口J3700,发现SSD_PWR_EN只有2.7V(正常为3.3V)。

    SSD_PWR_EN去往了U3711

    去往了U3740

    还去往了U8070

    通过逐个排查,最终锁定U3740(拆掉U3740后电压恢复成3.3V)。    更换U3740后该故障修复。

网友:
820-00164-A不认硬盘维修案例2

一块820-00164-A不认硬盘。
硬盘接口供电正常,PP1V05_S0SW_PCH_VCCSATA3PLL电压不正常,电感一装上去就烧掉,L1290一端1V一端没电压。CPU问题,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