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FH9L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3-09-07):
华为WFH9L不定时掉电  板号NB2150,有时候能进系统立马掉电,大多时候都是开机显示一会就掉电。用电池也一样。掉电后在开还能开。温度也不高。刷了BIOS。也不行。EC附近有一点腐蚀。EC加焊了,旁边腐蚀的件也换了。也不行。想干U.
有没有修过的。在线请教。

网友A:
I可以把EC取下,看下线路有没有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可以把EC取下,看下线路有没有断的

应该没有,腐蚀的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B:
用客户原装适配器 而且不要插电池 如果不掉电那就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干u之前换一下CPU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客户原装适配器 而且不要插电池 如果不掉电那就不是主板问题

这个试过了,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u之前换一下CPU供电管

CPU供电管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或者PG信号吧

网友:
感谢老哥蛤

网友D:
插可调电源不插电池看一下掉电以后回待机电流多少 正常不

网友:
看下线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掉件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动不动就cpu.故障

网友:
拆了温控试下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每相供电的波形,或许会有发现。以前修过一个笔记本,不定时掉电,是因为三相供电的一相没工作,导致另外两相的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肯定哪里有虚焊

网友:
认真排查别随意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可调电源不插电池看一下掉电以后回待机电流多少 正常不

正常的,在开也可发开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华为的电池有问题不充电了,会掉电的,不要装电池,或者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