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

楼主(2023-09-07):
华为手机运行内存6G能升级更换12G吗

网友A:
980以后的都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80以后的都可以吧

6g主板换8g主板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6g主板换8g主板行不行???

可以970和以后的都可以升级8G

网友:
可以升级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