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2-01 触发有跳变,无显或掉电

楼主(2023-09-07):
在亮机进系统后,转下屏轴,就掉电了,估计屏线也有问题了,除了主板,屏接口处五脚芯片不输出3V外,就这屏线估计,不良烧了这芯片。某宝看了下这屏线贵的一逼。168一根。唉:-(

网友:
有遇到过的?

网友:
修好了,换个屏线就0了

网友:
这屏线买了你要退货的话,扣除30费用,哈哈 ,我买过,, 运费还得自己出

网友A:
拆了屏线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我都 是自己接好的,屏线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屏线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我都 是自己接好的,屏线太贵了

可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