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7Z 版号DA0NJLMBAD0

楼主(2023-09-07):
FX507Z  版号DA0NJLMBAD0,插电开机没有公共点电压,更换24780S,公共点电压正常,  3V  5V 线性电压正常,上电。电流0.02-0.03 ,电流明显不正常,主板开关有3.3V  短接开关不触发,果断去掉EC IT5570VG-256.   插电无电流,证明EC 短路。安装全新EC 上电,已然没有待机,于是淘宝买全新原版带程序的EC,  安装上电,开机一切正常。该电脑安装全新的EC  或者程序不对的EC 是无法使用的,安装全新的空EC 有的机器可以冲BIOS中读取EC程序,但是这个主板是不行的,因为该主板待机的时候,只有线性电压3V 5V ,切BIOS 也没有电压,EC 虽然供电正常,但是无法与BIOS 通讯,所以没有程序的EC 或者数据不对的EC在该主板上是用不了的。说以大家以后更换该主板EC ,一定注意了。

网友:
我试过全新EC是可以的,主板会自动刷写程序上去,拆机EC装上用编程器清空初始化一下,通一下电就可以

网友:
新一点的机器EC都是有程序的吧 楼主这是才知道吗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软件问题最麻烦,比硬件还恼火

网友:
我一般直接买切板的ec   ,装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最麻烦,比硬件还恼火

确实,软件这玩意儿有的时候看不见也摸不着,排查起来也麻烦

网友:
兄弟EC哪里买的,我有个同款机找不到料板

网友:
有些是开机瞬间BIOS有一下电就没了,要专门测才能测到,不是BIOS一直有供电

网友:
新款机子的EC,在换之前先网上查一下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2023-10-25):
我有着机子点位跟图纸

网友(2023-12-19):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FA507R 板号:DA0NJNMBAD0 REV  D。故障现象:插电能开机进系统但是电池打叉不识别,风扇也不转。拆机测电池插座PCN5001:
1'2脚P_MBAT电池供电:15V(正常充电15.9~16.8V  放电15V)
4脚P_CLK电池时钟:0V零欧姆(正常3.3V1.7K欧)
5脚P_DATA电池数据:3.3V1.7K欧
6脚+3.0V_RTC  CMOS电池供电出:3.3V

分析:4脚P_CLK电池时钟:0V零欧姆是不正常的,它一路经过PU3000  BQ24780S  12脚‘’‘Q29  2N7002小六脚场管4脚’‘’I\O  IT5570VG-128  A10脚。。分别一一拆除当拆到I\O  IT5570VG-128 时不在短路了,从某宝小苏家买了一片说是写好程序的 IT5570VG-128  到货发现竞然是IT5570VG-256  看来商家造假写没写程序都不知道估计没写,死马当活马医焊接上去冷却后开机进系统能识到电池了也能充电了,用甜甜圈显卡压力测试风扇也转了。二极管档测全板电压上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