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底下掉焊盘

楼主(2023-09-08):
问大家一下,CPU底下掉焊盘了,可以修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粘锡,怎么修?

网友:
有专门补CPU焊盘的,但是难度很大,即便修好,稳定性大打折扣,不是太好的U不建议折腾。

网友A:
雕刻刀挖呀挖、做人工焊盘、绿油埋起,再刮出焊点来焊。
(空点不用理的哦。铜和锡在高温时能焊接在一起,氧化铜和氧化锡可以认为不能焊接在一起。cpu是高温的,必须要用无铅锡球[用锡球是为了精确控制锡量]。你这个焊盘看起来挺大的,操作起来不难,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雕刻刀挖呀挖、做人工焊盘、绿油埋起,再刮出焊点来焊。
(空点不用理的哦。铜和锡在高温时能焊接在一起, ...

谢谢!~~~~~

网友:
应该有空点吧!仔细看看,空点就不用补了

网友A:
挖呀挖(其实雕刻刀不太好用,焊盘实在是太小了,还是用电磨吧),cpu层间距很小的哦,一不小心就会挖深了。。。

网友:
不沾锡是空点吗?有点难度,但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呀挖(其实雕刻刀不太好用,焊盘实在是太小了,还是用电磨吧),cpu层间距很小的哦,一不小心就会挖深了。。。

像这样挖出来好几次。  最里面那个才是吗?

网友:
很简单的 手机cpu都能补

网友:
看见么有,芯片补点。那刀很尖,轻轻的刮很好使,用0.007银丝,涂助焊膏一点在补点那里,就用弯头尖的烙铁头去点焊。用牙签点一点绿油,点在已经焊接那里,用紫灯照10分钟左右油发硬了就刻刀刮去露出线来,再用松香水或者助焊膏粘一点上去,就用烙铁去点焊,就粘锡了。我的三目体式显微镜和刻刀是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呀挖(其实雕刻刀不太好用,焊盘实在是太小了,还是用电磨吧),cpu层间距很小的哦,一不小心就会挖深了。。。

回来看看我发的图片吧,我买那刻刀好使。

网友:
这么大的点,手机CPU,我都经常补

网友:
金属粉末溅射喷涂的走线,掉点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