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b75主板问题

楼主(2023-09-08):
发生事由:显示器花屏,关机后就开不了
处理经过:先是更换显卡电源主板内存条,显卡电源是之前就有的,主板和内存都在闲鱼购买更换,发现换了内存条之后可以点亮,在关机后开机,又启动不了。拿去电脑店检测了一下,电脑店师傅说是内存条坏了,我怕闲鱼内存条质量不好,又在京东买了两条内存条,刚换上可以点亮,关机后再开机又启动不了了。原本内存条是两根,试过单根、换插槽和橡皮擦擦金手指。
求助: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主板供电的问题?电源供电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排查电源、主板和cpu

网友B:
主板有元件(我猜是一个小贴片电容)坏了,必须找到它,更换掉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查电源、主板和cpu

主板b75m换了块b75大板,cpu换了i3-2120,电源也换过,目前是原电源加比75大板和e3-1230,在原配置上换的主板,现象完全复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元件(我猜是一个小贴片电容)坏了,必须找到它,更换掉才行哦

换了块主板也是同样现象,我怀疑是电源24针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块主板也是同样现象,我怀疑是电源24针供电问题

哦,主板被排除掉了

网友:
那就重点先排除掉电源咯

网友:
查 延时电路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