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H310M-E R2.0无CPU供电

楼主(2023-09-08):
           测量出CPU供电外全部电压正常。
           CPU供电芯片使用ASP1401CT,测量芯片条件全部正常。那只能是CPU没有产生SVID导致的。SVID需要南桥的H_CPUPWRGD,也就是S_CPUPWRGD_R。测量发现没有。查询南桥条件,这信号需要S_SYSPWROK,测量发现也没有,这信号受P_VR_READY_10控制。

测量发现PQ5008损坏。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A:
你有ASUS  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ASUS  图纸吗

那不是废话吗

网友B:
你这个文章我没看懂,CPU的VRM_PG信号正常后才会有S_SYSPWROK信号 呀!就是PG信号有了后会让5008拉低,然后P_VR_READY_10才会产生!

网友:
手上有一片    无从下手    大神能分享资料吗 ?

网友:
追根溯源,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时序了如指掌

网友:
懂条件的都是老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文章我没看懂,CPU的VRM_PG信号正常后才会有S_SYSPWROK信号 呀!就是PG信号有了后会让5008拉低,然后 ...

对的~你说的没毛病,P_VR_READY_10就是S_SYSPWR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你说的没毛病,P_VR_READY_10就是S_SYSPWROK

但是我看你文章意思说,除了CPU供电不正常之外,其他供电都正常!那CPU供电不正常你去查S_SYSPWROK这个信号干啥呀?这个信号必须要CPU供电正常后才会产生S_SYSPWROK这个信号呀!那你文章不是自相矛盾呀!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虽然不全明白,但还是有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看你文章意思说,除了CPU供电不正常之外,其他供电都正常!那CPU供电不正常你去查S_SYSPWROK这个信 ...

谁告诉了CPU供电正常后才有S_SYSPWROK。300系列主板要S_SYSPWROK正常后才产生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了CPU供电正常后才有S_SYSPWROK。300系列主板要S_SYSPWROK正常后才产生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会有一个PG信号    有了这个PG信号   才产生你说的那几个信号呀    你自己去看看图纸    我还特意断开电阻验证了一下    难道我验证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正常后会有一个PG信号    有了这个PG信号   才产生你说的那几个信号呀    你自己去看看图纸    我 ...

那是以前的思维了。现在是先有VRMPG再有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以前的思维了。现在是先有VRMPG再有CPU供电的
你牛 还是你厉害

网友(2024-01-20):
先有VRMPG再有CPU供电

网友:
现在主板vboot电压都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