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M-K 全固态版V25维修思路请教

楼主(2023-09-08):
一块七彩虹H81的主板,先来张全貌图,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根据那点可怜的经验去修了。这张板子的故障现象为,不上CPU能触发,上CPU不触发。根据供电时钟复位,首先是不上电查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上电前,待机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由于找不到1.5V的供电元件,又没有图纸,所以暂且忽略,而且故障现象不是缺电压,有点像保护。而且你们看这里,除了那个大MOS管和8脚358运放,就找不到一个和供电有关系的元件了,如果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提示一下,这个1.5是哪出来的。然后是CPU供电也正常,这里要说一下,这个VBOOT供电出来电感竟然发热,空载也这么大电流吗?怀疑短路,摸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明显发热。然后断电打值,上管S极上管G极下管G极,三组对地值一样,说明没有短路,但是我这里忽略了一点就是因为PWM输出是并联的,如果某一路开路,会不会导致供电不平衡而发热,由于是并联,只要有一路输出电压正常,其它路上是可以测量出来电压的,但是没有电流,这就会导致其它路电流过大而发热,但是空载下也发热就有点奇怪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先放一边。接下来就是上U测量了,这里就出现我描述的故障现像了。上U竟然不触发了,为什么最后我故障定性为保护呢?因为我在查上电时序时发现,RSMRST这个信号不上U时,这个信号有3.3V,上U时这个信号为零了,然后查待机电压3.3V又是正常的,说明上U前和上U后待机供电条件一样,那么就只有可能是要么桥保护,要么IO保护把这个信号拉低了,再联想到CPU供电这一块空载发热是不是有故障,导致的保护 ,但是桥和IO几个重要的关联信号,无非就是几个PG,一个温控,当然还有IO对核心供电,以及电源供电的检测保护,这都是上电后发生的,为什么在待机状态下就直接保护了,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和维修思路,

网友A:
CPU供电上管击穿没   安装好CPU 测12V供电对地多少   还有 就是 座子检测CPU的针脚 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上管击穿没   安装好CPU 测12V供电对地多少   还有 就是 座子检测CPU的针脚 信号

打过值,500多,如果12V短路,就算空载也会保护。

网友(2023-11-22):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