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M—K V25 奇怪故障现像维修请教

楼主(2023-09-08):
一块七彩虹H81的主板,先来张全貌图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根据那点可怜的经验去修了。这张板子的故障现象为,不上CPU能触发,上CPU不触发。根据供电时钟复位,首先是不上电查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上电前,待机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由于找不到1.5V的供电元件,又没有图纸,所以暂且忽略,而且故障现象不是缺电压,有点像保护。而且你们看这里 ,除了那个大MOS管和8脚358运放,就找不到一个和供电有关系的元件了,如果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提示一下,这个1.5是哪出来的。然后是CPU供电也正常 ,这里要说一下,这个VBOOT供电出来电感竟然发热,空载也这么大电流吗?怀疑短路,摸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明显发热。然后断电打值,上管S极 上管G极 下管G极 ,三组对地值一样,说明没有短路,但是我这里忽略了一点就是因为PWM输出是并联的,如果某一路开路,会不会导致供电不平衡而发热,由于是并联,只要有一路输出电压正常,其它路上是可以测量出来电压的,但是没有电流,这就会导致其它路电流过大而发热,但是空载下也发热就有点奇怪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先放一边。接下来就是上U测量了,这里就出现我描述的故障现像了。上U竟然不触发了,为什么最后我故障定性为保护呢?因为我在查上电时序时发现,RSMRST这个信号不上U时,这个信号有3.3V ,上U时这个信号为零了 ,然后查待机电压3.3V又是正常的,说明上U前和上U后待机供电条件一样,那么就只有可能是要么桥保护,要么IO保护把这个信号拉低了,再联想到CPU供电这一块空载发热是不是有故障,导致的保护 ,但是桥和IO几个重要的关联信号,无非就是几个PG,一个温控,当然还有IO对核心供电,以及电源供电的检测保护,这都是上电后发生的,为什么在待机状态下就直接保护了,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和维修思路,

网友A:
这个是那个品牌的主板 看上去这么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那个品牌的主板 看上去这么简洁

七彩虹 其实应该算中规中举吧。

网友:
先刷个BIOS,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B:
你判断的供电某一路有问题排除一下,用示波器测每一路的波形,测电压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判断的供电某一路有问题排除一下,用示波器测每一路的波形,测电压没有的

没有示波器,并联肯定是有电压的,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并联肯定是有电压的,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肯定有电压啊  都是并联的,所以只能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电压啊  都是并联的,所以只能测波形

算了,有笨办法,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

网友:
我想问下这种 情况是主查CPU供电还是主查待机电路呀

网友D:
有点难懂了,难道待机电路跟CPU也有关系的么,

网友E: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技嘉的。。然后主板被我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难懂了,难道待机电路跟CPU也有关系的么,

我只知道有个SKTOCC关系和BAT电池有关系 ,但这种一上CPU就拉低RSMRST信号的故障我想不到待机电路中有哪个信号是关联CPU与IO或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技嘉的。。然后主板被我扔了

有图纸还可以慢慢分析,这种没有图纸的,难搞。

网友F:
楼主已经很优秀了,碰到上CPU不触发是很都疼,会不会是VDDQ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很优秀了,碰到上CPU不触发是很都疼,会不会是VDDQ偏高了

全靠蒙的,我也修炼了几个月,感觉80%的板是蒙出来的。

网友: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像,只要保持24PIN电源供电,装CPu过种中主板就自动触发,插不插CPU供电都不影响。

网友G: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空载CPU供电,输出电感过段时间就会发烫,基本就可以判断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了,我在猜想是不是上CPU的过程中自动上电,然后保护了,然后把RSMRST拉低了,而不是待机供电保护,只是保护动作太快,看不出来,

网友:
写了那么多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比较好奇

网友:
强制开机看看有惊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