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1050TI 4G D5不稳定

楼主(2023-09-0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网吧过来的显卡,七彩虹网驰1050TI 4G D5,有时候显示使用正常,在使用期间不定期紫屏花屏,有时候直接不显示,有时候能用好几天,修板怕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现象,都没有心情去搞了,显卡维修资料也不多,索性直接把显存核心全部加焊做归位动作,修BGA太少,一直不舍得买返修台,直接还是土炮。

全部加焊完,直接不亮机了,又多试了几次又亮了,故障显现好像比之前频繁了,没有什么办法了,开始测吧,试多几次,在不显示的时候,测电压,核心没有电压,内存没有电压,内存下边有个电感也没有电压
.
俺是修手机的,电脑附带,在鑫制造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找了一个大概的,大概看了一下,内存下边那个电感应该是要有1V电压,内存才会出电压,核心自然就有了。芯片丝印是UP1728Q,图纸上没有标。看图纸测量第10脚为开实测没有,10脚的开启同时也连接到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脚,这就能判断出为什么这几个电压没有了,顺着PS_PEXVDD_EN_R这个电压往前找。

往前是由一个5脚芯片U3输出的,丝印也看不懂是什么芯片,实测芯片4脚无电压,5脚NV3V3也无电压,不正常

又顺着NV3V3找,NV3V3去的地方就多了,最终要找到它的产生点,这就来到了显卡MOS管最密集的区域了。

NV3V3来到了Q23和Q505,实测Q23 G级无电压不正常,Q23受控于Q505,Q505 G级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实测Q505 G级为高不正常。

接着又顺着Q505 G级查,G级的PS_NV12V_EN_Q*信号受控于Q584,到这里图纸跟实际的板子位号不同了。实际板子的位置在Q23上边。Q506还是Q508,案例是后期做的,具体那一颗忘记了,就那两颗。案例还是以Q584来讲。实测Q584 G级低电平不正常。

断开Q584 G级下边那条线,电压恢复,说明问题在于边。

下边都是一堆三极管,从下图中标识的明显可以看出问题出在第一组Q585和Q586 把Q584 G级电压拉低了。

Q585 Q586在实际的板子上是Q602 Q603

那么现在查起来就应该简单了,直接检查Q585(实际板子Q602)的B级分压电阻。拆下来实测R70 3.1K正常,R82无穷大不正常有时候一百多K。

由于找不到这个阻止的电阻,用的三个串联,两个20K加一个2.2K小一点点,至此问题解决,已经用了好一段时间,才来分享案例,后期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师傅可以直接看看这个位置。以免走弯路。

网友:
这款通病  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A:
修板怕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现象

网友B:
七彩虹这个板型的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有时花屏什么的,修了十几张了,都是这个区域的开启电阻或管子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这个板型的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有时花屏什么的,修了十几张了,都是这个区域的开启电阻或管子出问题。

早认识你,直接给我一说,我也不至于追查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怕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现象

是的,难搞的很

网友:
搞了很久

网友C:
就是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D:
前天一张自己的1050TI被我干的没脾气,直接垃圾处理了

网友E:
谢谢分享!分析的挺好,有图纸修起来还是比较好些,如果没有图纸,修起来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居然七彩虹还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一张自己的1050TI被我干的没脾气,直接垃圾处理了

别啊,1050ti咋说旧的也三四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分析的挺好,有图纸修起来还是比较好些,如果没有图纸,修起来那就比较麻烦了。

确实的,没图纸可能都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问题

是的,没人分享,或者没图纸,这也不好搞。

网友:
pll 是1.8v吗 在显卡里面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