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掉电不开机

楼主(2023-09-08):
    客户的Lenovo G50-80笔记本,插电源电流上到0.123v然后就马上掉到0.023v,继续开还能继续掉电,3VALW和5VALW转换别的供电在掉电的时候闪一下就没有了。下面该怎么排查?大佬们给小白指点一下!

网友:
3vdc always on 和 5vdc always on 都有,那我就会先排除bios,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两个BIOS也换了个BIOS芯片也是不行。

网友:
有没有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同问我就会先排除bios

网友:
这台电脑在待机时,BIOS芯片除下第4脚是接地脚,其余7个脚位都是3.3V,测试有BIOS芯片和和去掉BIOS芯片的上电和掉电都一样表现电压值。大佬们指点一下哪里有没有错误?

网友:
供电都没有出来全 BIOS是好的话 就要看电感那个没出来就修那个 首先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桥供电 然后再看PG 电流到0.4左右才到软启动所以你的慢慢查

网友:
非常感谢大佬的支持和指导!!!

网友(2023-10-13):
群里技术好的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