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华硕Z87K 主板跑码卡53

楼主(2023-09-08):
一张华硕主板 z87K 卡53 ,判断内存问题 ,查了VTT 0.7  主供电1.5 基准电压0.75 spd电压 3.3  内存电压正常,看到论坛里面帖子说桥附近有2个管子负责 SMBDATA和桥通讯,分别是SQ16 和sq17 发现这两个管子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检测卡为什么还是卡53,测量发现sq17的3脚电压是1v不到 对比sq16的3脚是3.3V,sq16和sq17的3脚都是连南桥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或者虚汗啊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换这两个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换这两个管子。

这两个管子换过了!而且这两个管子就是开关作用,能导通就是好的!

网友:
也有可能电压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C:
好像可以把管子拆了,直接导通,如果不行可能被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子换过了!而且这两个管子就是开关作用,能导通就是好的!

更换SRN13、PU5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把管子拆了,直接导通,如果不行可能被桥拉低了。

管子拆了,桥那边电压是1付左右,是桥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先看时序才能修

网友:
srn13测了,阻植是对的 pu503拆了,开机就掉电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楼主后续维修分享

网友B:
谢谢,按照你的说法拆了管子,跑码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按照你的说法拆了管子,跑码了!!谢谢

我开始叫你更换管子,你说换过了故障依旧,后来我让你更换SRN13、PU503,你现在又说拆了管子好了,我是被你搞得一头雾水,你到底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