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77 四个内存插槽两个能用,另外两个不能用

楼主(2023-09-08):
我觉着应该不是坏了,是哪里设置了还是?有知道的没,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应是坏了,查一下插槽的SPD供电

网友:
哪两个能用?哪两个不能用?可否说的具体一点。不能用的那两个插槽,是插上内存后开机报警吗?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有数据线,控制线

网友:
如果是1、2内存插槽能用,3、4插上内存报警,就是cpu没安装好

网友:
不能用应该线路不通 虚焊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