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起眼的故障,花了很多功夫

楼主(2023-09-08):
接到一台Thinkpad ,不开机。检查公共点,短路,放大镜检查供电部分一管子坏,遂换,本以为一切ok,开机电流跑起来了,但是黑屏。测几大电感均正常,ec及其他电压都有。看来得刷个BIOS,双BIOS的8M+4M,取下来刷,开机还是黑屏。取一个下来,只要一个BIOS,刷机,开机,亮了一切正常了。但是为什么双BIOS不行呢,想找到原因,于是用WinHex,Flash_Image_Tool,UEFITool等工具,从备份的和官方的找了无数多个BIOS和me来分解/合成。不管怎么刷,就是双BIOS不亮机,单BIOS就可以,于是彻底晕了,最后找来图纸分析一下,测量才发现U6第3脚无电压,6,7脚也不通,终于找到问题;了,又一波放大镜检查原来r104,r338,r339到引脚的线路断路了,不用仔细检查还真看不出来,拿出飞线,重新恢复,开机,瞬间亮了。结果花了我无数时间来分离合成BIOS,走了一大圈弯路。

网友:
单BIOS能正常亮机正常用,换我早装起来去喝酒了

网友:
追根究底,也要见好就收!

网友:
楼主比较较真,是做技术的好材料

网友:
细工出慢活,搞定就好

网友:
拆的时候搞断的吗?

网友:
检测没问题就可以了,太纠结不好

网友:
一直没搞懂,明明官网下载的bios都可以直接用的,为什么我看论坛里面的都要自己再分离合成一次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明明错了,你去下个华硕新版的BIOS试试,大小都不一样,我们又不是闲得蛋疼

网友:
这么有耐心不容易啊。给我就放弃

网友:
两个BIOS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
柳暗花明好了就好

网友:
原来是腐蚀断了

网友:
直接找一颗16M的    把8+4全部刷进去  会不会功能完全OK ???

网友:
补电阻就补电阻吧, 为什么到处糊的都是绿油?  就不打算让别人再修了?  不过3个电阻同时断也是罕见

网友:
细心有时候比技术重要

网友:
哈哈哈,这楼主有意思

网友:
有加分吗去玩儿推3恶日推哦

新芯箱硬88 -5

网友:
修机就要细心啊,走弯路是件很悲惨的事。

网友:
好端端的怎么会断线是进水了吧

网友:
学习了哈东西

网友:
前期做技术的时候都比较,较真的,慢慢的就不那么纠结了,目的是挣钱,修好后,撸串喝酒醉重要。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要是我直接一个bios,给客户装起来了。

网友:
单个能用不要搞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