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擦肩而过,再见难得

楼主(2023-09-08):
今天,收到一台不开机的笔记本。型号是DELL E6430。插上充电器,发现充电器的绿灯亮一下灭一下,显而易见,内部有短路。
拆开机器,发现二修机。还留了字条,这是说明头一个维修师傅还是个细心的人。其中CD3301芯片已经被拆卸。心里有点没底。不知在排除短路故障后,还会有什么幺蛾子。
首先,还是检查短路的故障。这是公共点短路,测量CPU对地阻值,在1欧姆多一点,不知有没有挂(像I5三代的,阻值低也正常)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将CPU先拆下。之后,准备采用烧机法。无奈,这个短路,是彻底对地短路,靠摸哪个元件发烫,没戏。还是根据以往经验看看,一般这种对地彻底短路的往往是由CPU供电芯片上管附近的电容击穿造成的。这次不出意外,又是这里的问题。拆开后,不短路了。
当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只跑了一次,之后变为0了。哎,二修机不容易啊。现在,它的表现是开机指示灯能亮,待机电压也有,电流就是上不去。按下开机键,除了3 5V,其余电压都没出。接下来,我想查内存电压,内存要想出电压,它的条件DDR_ON必须得有,现在它没出。而DDR_ON是由EC发出的。简单的看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也满足。LID 什么的都有电压啊,是不是EC不行啊,而且应该出的PWRBTN,EC也没稳定的发出。于是就换了一个EC(这个EC是有5046与5055两个组成的,换了5055的)。换了之后,灯依旧亮,PWRBTN也稳定了,可电流依旧。
还是回到时序上来,之前说了,DDR_ON是由EC发出的。而EC要想发出DDR_ON,那么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读取到EC BISO里的程序,而现在的BIOS的几个脚都没电压。说明EC现在还没正常工作。那么,要想EC BISO 有电压,就需要EC和南桥之间有通讯。通讯之后南桥反馈slp S3和slp s4,还有slp A,从而开启BIOS电压,之后EC才能正常工作。现在是ec发出了RSMRST,PWRBTN。按理说南桥应该反馈slp S3和slp s4,还有slp A。为什么没呢?难道南桥挂了,还是说还有什么条件不满足。我又把南桥工作条件给查了一遍。当查到RCTRST时,这次我找了与南桥更近的测量点,也就是下图中的ME位置。之前是通过CONN,大致估测。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原来正是RTCRST这一重要信号造成南桥不工作。而造成这个故障的祸手就是旁边的电容,去掉它,ok,电压正常了。这时,电流到了0.06A。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齐刷刷的都有了。装上CPU,风扇,电流起来了。接屏一看,亮了。心里那个喜呀。之前都准备换主板了,没想到这么快就亮了。窃喜一会,问题来了,它不能关机,强行关机,伴随着风扇狂转一下后,就再也不能触发了。断电之后还是重复之前的情况。
后来,我又一番折腾,将之前的EC换了回去。这回,总算正常了。关机受控制了,而且再次触发也正常。长时间插上电源测试也没问题,由于与电池相关的芯片被人动过,在用电池开机时,要按上7秒左右,亮了之后也就正常了。到时候跟机主说一声吧。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原因,去掉CD3301之后改了电路,为什么会是这种现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不吝赐教。
回过头来想想,当初还是没有细致的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导致走了弯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如果有什么不对之处,也欢迎大家留言帮忙指正。同时希望路过查阅的你支持加分,小弟在此说声谢谢了!

网友:
说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