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还能修吗,挖洞挖到这样还是短路

楼主(2023-09-08):
107502060的主板,这是核显供电短路了吧,上电这里打火花,还有救吗
window
主板
供电短路

网友:
劝你放弃,回头是岸!

网友:
烧成这样就放弃吧 最后U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打一下电感值,再断开电感再打值后端还是很低阻值就放弃了吧。这款一般cpu大部分也跟差坏了,如果换cpu建议加散热垫在复合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