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炫龙logo能刷bios改火影V5吗

楼主(2023-09-08):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主板能刷火影V5的BIOS不,要开机显示火影logo,主板显示为火影主板。

网友:
没有大神能帮帮忙吗

网友A:
根据你的板号下载一个 火影V5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板号下载一个 火影V5的bios

我在论坛找了,下载的开机都不亮机,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找人做一个BIOS

网友C:
你不是两台一样的机器嘛?拆出来备份一个出来改下ME刷进另外一个机器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两台一样的机器嘛?拆出来备份一个出来改下ME刷进另外一个机器就可以啊

没办法呀,主板版号就是炫龙TN15S的,然后换了一套火影V5的外壳。你看到的其中一套是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找了,下载的开机都不亮机,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找人做一个BIOS

taobao有人可以改logo  之前战神实在找不到同样logo都是找人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呀,主板版号就是炫龙TN15S的,然后换了一套火影V5的外壳。你看到的其中一套是空壳

我也是醉了,你把版号拍了发出来我们看看,如果有同样版号的机器BIOS就可以找到刷,如果这个版号没有火影的logo只能改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D:
找火影相同板号的刷,要不就上TB叫人改个。

网友:
改个图片呗

网友E:
想改怎么也改了 替换bios里面开机logo图

网友:
改Logo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火影相同板号的刷,要不就上TB叫人改个。

我已经在淘宝花50米找人改了,那个真是人才远程就搞定了,装系统换硬盘都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改怎么也改了 替换bios里面开机logo图

花50大米,在淘宝上找人搞定了,那些真是人才远程控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淘宝看看吧

嗯是在淘宝搞定了

网友:
改图片就好淘宝有人搞

网友G:
changelogo,用这个软件修改一下bios logo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changelogo,用这个软件修改一下bios logo就行

行我找找这个软件,以后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