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5ARE_2020主板贴片电阻掉落

楼主(2023-09-08):
更换电源口的时候把电源口旁边一个不知道是贴片的什么给碰掉了(就在电源口正后面),请问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是电阻肯定有影响,电容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
能开机正常使用就没事,有些电阻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正常使用就没事,有些电阻可有可无

感谢,我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阻肯定有影响,电容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我还可以正常开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o[i'[n'ni['[mk
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