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b250-btc hdmi 不亮

楼主(2023-09-09):
有一次机器倒了  后面插着hdmi 线 线顶到hdmi后
然后重新开机 能开  但 hdmi 不亮了

关键这主板就这一个 hdmi  什么 vga  dvi  显卡插槽都没。。
各位大神 是不是  hdmi接口挤压坏了  里面脱焊

网友:
支持一下研究研究

网友:
看描述可能接口坏了,不排除相关线路烧了

网友:
要拆开检查一下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会有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