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3V5L 不通电怎么办

楼主(2023-09-09):
有台飞利浦223V5L,插上电源线,按电源键没有亮,没有反应,然后屏幕也是黑屏,论坛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维修处理

网友A:
电源是好的吗。这个你要自己排除一些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好的吗。这个你要自己排除一些东西的。

下午拆了看看,电源板的电容被击穿了 得换一个了

网友:
已经找到电源板子,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