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好,小弟GTX16504

楼主(2023-09-09):
各位大佬好,小弟GTX1650 4G显卡,能开机能装驱动,就是核心频率是300,没图纸,就更换了功耗芯片US5650P,还是故障依旧,求指导或者发下功耗检测芯片周边电路,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检测失效,导致锁频

网友:
vinsen,12v,没有会导致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检测失效,导致锁频

温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