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Latitude 3320可以开机 屏幕字是暗得 求大师指点,屏线口有腐蚀

楼主(2023-09-09):
戴尔Latitude 3320可以开机 屏幕字是暗得  求大师指点,屏线口有腐蚀  圈里那个白色 是不是保险

网友A:
暗屏,没有背光,看下背光电压产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没有背光,看下背光电压产生没有

圈里哪个白色的是保险吗,一头12V一头0.99V

网友C:
屏幕电路一般分左右2头。一头是3.3V的屏幕供电,另外一头是背光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圈里哪个白色的是保险吗,一头12V一头0.99V

F5503,白色的是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圈里哪个白色的是保险吗,一头12V一头0.99V

直接短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F5503,白色的是保险

白色的保险现在不通了   然后屏线口那个发黄的是个电容吧

网友D:
F5503是保险,连屏接口1、2、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F5503是保险,连屏接口1、2、3脚。

谢谢大师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保险电阻 机器好了 亮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电路一般分左右2头。一头是3.3V的屏幕供电,另外一头是背光供电.

修好了 就换了一个电容和一个保险电阻,背光点亮了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电阻........

谢谢 ,机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