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华硕B350不亮机

楼主(2023-09-09):
先描述一下故障情况
买了个机箱风扇,是大4P接口的,自己手动改成小4P后,接到风扇针时候接错了,风扇不转,再次尝试风扇动了0.1秒钟,第3次换线猴,风扇可以正常转动。
但发现主板没有正常开机的声音了,拔掉内存也不响,目前状态是
1.主板待机灯亮
2.按下启动键后,CPU风扇转动,机箱风扇转动。
3.插拔内存无反应。
4.检测卡显示0000
5.上蜂鸣器,一长两短(更换过显卡也不行,排除显卡坏掉的情况,可能供电不足)
6.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检测如图所示的地方有声音,对地阻值为0(是不是击穿了?),附近电容都完好,没有声音。
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我也不懂,特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二极管吧点位图上不是有显示吗

网友:
BIOS电池放电试过吗

网友(点评):
放过电了,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吧点位图上不是有显示吗

这是整流二极管吗?不知道具体的大小型号,正负也分不清

网友:
谢谢大大佬,买个对应的型号换上再测试其他问题,这个1是负极,2是正极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某宝某多多都找不到这个PL1501型号的二极管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FERRITE BEDA K5C RH 3.5*6*0.8 这个找到了,应该就是穿心珠电感,谢谢大哥

网友:
你这是直接拿自己的主板练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吧点位图上不是有显示吗

PL开头能是二极管,你是新手?这是个电感

网友:
大概率,IO挂了。风扇的控制和信号,基本都是到IO的,线都没接对,就敢插主板上试,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整流二极管吗?不知道具体的大小型号,正负也分不清

PL是二极管?你这都哪个老师教的?看你这样子,大概率新手小白了,建议找专业维修的去看看吧,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D:
你要先摸cpu烫不烫。就知道主板死在哪路上了

网友:
it8655很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摸cpu烫不烫。就知道主板死在哪路上了

CPU发热的,死哪了呢?

网友B:
大哥,我点位图上没找到这个it86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发热的,死哪了呢?

CPU时钟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点位图上没找到这个it8655

你的图左下角往上数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