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乐趣Q1一体机,电流都到2A,居然还不亮屏

楼主(2023-09-09):
按道理这么大的电流应该亮屏幕了啊,而且按开机健可以关机,但是插上键盘没反应,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BIOS和EC都刷过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不装内存,电流是1.4A左右,现在应该是过内存的电流了

网友:
试过了,没用哦,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坏了,不是虚焊的那种,可以考虑换主板了,

网友A:
这机器通病屏线坏了 拆开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通病屏线坏了 拆开擦擦

如果屏线坏了,那键盘灯应该亮的吧。还有你说屏线坏了,那背光应该亮吧。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接个lpc诊断卡看一下!

网友:
cpu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在自检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主板不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