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M-D2V PLUS-SI 不触发

楼主(2023-09-09):
某涉密单位 送来一台机器,说是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开不了,当着客户的面,拆下硬盘,交给客户。然后拆出主板开搞

主板是 技嘉 B85M-D2V PLUS SI, 粗略看了一遍,没发现进水,腐蚀,烧糊的痕迹,插上电源,量一遍,开机针有3.3v  小电池3.1V,5VSb  正常,3.3v 也有,测IO 104脚(TI8620E),3.3V,短路开机针,变为0v,这里没问题。105脚pson,电压没有拉低,这不正常啊,继续往后测,114脚 0.3v 这不太对啊,查图纸看到是过一个电阻后到南桥了,估计pson没有拉低,跟南桥有关,查南桥这边,把南桥附近的电容电阻量了一遍,发现问题了

这个排阻,右边从3.3vdual过来,测量为3.3v,左边测得0.8v,就是他了!!!!

上烙铁,料板上拆个,焊上,再测,电压变为3.3v,正常了

完美亮机!!维修结束! 果然是涉密单位 开机先出密码框!
本想手贱搞个BIOS.  想想算了,搞不好要去踩缝纫机了!!

网友:
这个不错我的,很好用

网友:
看得我稀里糊涂的,后来我找图纸一看,原来IO芯片的114脚是RSMRST#,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