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3-09-09):
杂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故障???
ATX电原,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再短接,又转一下就停,这种现象是哪个部位出问题???

网友A:
无外乎两种情况,后级有短路,前级工作状态不良,

网友B:
保护呗,过流或者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外乎两种情况,后级有短路,前级工作状态不良,

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呗,过流或者过压

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查哪里呢???

应该是次级的问题。比如3.3V,5V,12V,PG,-12V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