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5 2015 开关机奇葩故障,求助各位老铁们了

楼主(2023-09-09):
自家的macbook air 许久没用了,拿出来开机,按开机键正常开机进系统,充电灯亮,显示正常充电;拔掉电源,电池供电正常;今天早上想开机用用,发现按开关键不触发了,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用排除法,出现了以下情况:

开机现象:

1.拔掉电池,单插电源----- 自动触发,开机进系统;系统关机,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需要重新插电源;
2.单用电池供电 ----  开机键开机,进系统,系统关机,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需要重新拔插电池,开机键才能开机;
3.电池+电源----  开机键开机,进系统,系统关机,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需要重新拔插电池,断开电源,开机键才能开机;

关机不断电现象;
不管是以上3中情况中的哪种;开机键开机,再按开机键强制关机,发现风扇转速也会正常下降,仿佛执行了关机,但很快又重新开机。。,没法断电;

各位大佬,还请赐教,作为小白+非专业维修人员,今天看了好久的图纸,实在没思路了,还请赐教!!!

网友:
顶下,请各位路过的大佬,帮忙指点下

网友:
没有见过的哈

网友:
老铁们,别沉了,呼叫大佬

网友A:
会不会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键盘有问题啊

换过键盘,问题依旧,所以还是锁定在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B:
没什么大问题,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大问题,能触发

大佬,有什么思路么,怎么排查、

网友:
好了,此贴终结,找了开关机信号,都是正常的,也换了EC复位芯片,问题依旧,最后锁定在EC上,TB买了两个EC剪板,重新植球,换了一颗,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