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绿屏奇葩的故障

楼主(2023-09-10):
一张蓝宝石590,不出核心电压测量5负4v偏低,分压电路也都没问题,就直接换1117直接核心供电出来了。
这张卡有两个DP接口和两个hdmi接口,我先插的是DP,这时候离谱情况来了,可以正常进系统,打上驱动,准备跑个分测试,发现屏幕会绿屏一闪一闪的,但不会死机也不会卡掉,鲁大师还会在后台跑,甜甜圈也一样。
在一番检测之下,发现找不出故障,把核心给干了一下,结果发现故障依旧,然后我就换了个接口,也就是HDMI接口,可以正常跑分了也不会绿屏一闪一闪的了,另外一个hdmi接口也一样,都是可以正常跑分不会闪绿屏的。
插另外两个DP接口就会闪屏一闪一闪的绿屏,只有显卡有压力负载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正常,没有高负载,不会闪绿屏,小飞机核心频率拉低100就正常了。
而插hdmi接口就没有任何问题,插DP接口要降低100的核心频率才能跑测试,不然就会一闪一闪的绿屏。
不知道是核心那边的问题还是dp接口电压不足,还没有仔细研究,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