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itude 5290主板不充电

楼主(2023-09-10):
戴尔5290主板开机插电源无反应不充电,求大师指点,测量TPS65982DC短路 换了正常后 机器反到不开机了 纳闷
不开机
戴尔
不充电
主板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出来是不是保护隔离了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这款机器还挺麻烦的 烧坏的芯片好几个,估计都是杂牌充电器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