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579 LA-611P 不开机,电压不产生

楼主(2023-09-10):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PD10的第一脚输出应该是3V还是0V呢,现在是0,PQ3的4脚是19V,这个P管是低导通的,所以19V没有到下级,现在PD10的1脚一直是低,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PD10的第1脚正常应该是3V啊。
acav_in1和hw_acav_in_nb为高电平,且ac_dis1为低电平,PD10的第1脚就有3V咯。

网友B:
PQ16拆掉试试,或者看PQ15的2脚是否为高,如不是追查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6拆掉试试,或者看PQ15的2脚是否为高,如不是追查来源。

PQ16前面拆过,能开机,但是开几秒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10的第1脚正常应该是3V啊。
acav_in1和hw_acav_in_nb为高电平,且ac_dis1为低电平,PD10的第1脚就有3V咯 ...

对,你说有是对的,现在问题应该是ACAV-IN1,这个现在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