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po reno5 5g 摔倒地板砖上出现雪花屏

楼主(2023-09-10):
各位大师好:      故障现象ppo reno5 5g手机摔了一下就这样了  按开机键没有没有反应。拆开手机扣掉电池排线,然后安装电池排线,开机之后就出现图片那样雪花屏几秒钟黑屏。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手机数据线连接电脑会显示手机型号。请问哪里坏了 ? 请看图片,如果不断开电池排线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谢谢指点!手机外表没有摔伤的痕迹。屏幕也摔分离了。主板也没有看见原件脱离。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伤了屏幕的手机。一般花屏裂纹亮线黑色阴影、还从没见过雪花屏的。感觉像是伤了主板。现在购买屏幕换上试一下。

      不知各位大师有何高见?

网友:
果断换总成,不行在考虑显示芯片和SOC

网友:
就是啊  先换个屏试试不知道了

网友:
显示正负压供电有问题,多半电感摔脱落或者虚焊

网友:
谢谢,修好了,是显示屏排线摔断了几根。换了个屏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