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H11H1-AI 维修

楼主(2023-09-10):
同行送来一台宏碁台式机,说是放了一个星期,开不了机了。拆下主板和电源(专用电源,12针的),开搞

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是H110的板子,4代内存,G4560cpu,板号H11H4-AI
先裸板试了一下, 触发没反应,量开机针,有5V

再量IO这边(IT8733E),72脚PWRBTN-L,有5v,短路开机针后变为0v,正常

73脚 PSON ,2.0V 这么低??

往前查,直接测电源座  绿线的电压,也是2.0v, 日,电源坏了?? 捡漏啦??

拔下插头量电源,结果有5v,证明电源好的。

这样看来,是主板上 有地方短路,拉低了PSON ,   这好办,接上可调电源,烧个机,

自己做的 可调电源,略显粗糙,

热成像一照,IO芯片巨热,就是他了,IO挂了!!

板子比较老了,跟客户沟通后,直接换板,二手的H110,报价200,  收工!!!!
(前两天手机摔了一下,摄像头估计摔坏了,拍照不清晰,将就看)

网友A:
200 这么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 这么高。可以啊

品牌机,电源不通用,还搭个旧电源

还要改面板的线,不少费事啊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主板坏了,修和换差不多钱,直接换吧

网友:
热成像挺好的,有效率。话说等客户走了,慢慢修

网友:
品牌机,电源不通用,还搭个旧电源

网友:
顾客有钱呢。买个也不用200吧。看来维修价格跟地区有关系

网友:
要是我就收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