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5 R4 电源指示红灯闪两2下,蓝灯闪4下。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10):
外星人 15 R4 电源指示红灯闪2下,蓝灯闪4下。是代表什么意思?哪里坏了?

网友:
外星人修的少,可以看电流判断问题

网友A:
2红4蓝,没有数错的话是报内存故障
其他闪灯代码,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红4蓝,没有数错的话是报内存故障
其他闪灯代码,可以参考下图

这个是白色和黄色。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白色和黄色。不一样啊

谁规定颜色一定要一样啊,不同的机器,设置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含义都是一样的,做事不要这么死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