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板号B701 主板维修过程(有理有据的一次维修)

楼主(2023-09-10):
接客户一片联想主板,板号NM-B701 ,主机型号未知,因为我修的机器都是没后盖的。先看图片(修好补拍的)

主板拿到手上后,先对供电进行打值,确认供电阻值基本正常。然后仔细观察主板,主板有多处维修的痕迹,这个管不了这么多,我反正只配吃“剩菜”。于是通电,最大电流到0.42 然后掉电重启。

看到这个电流,经验告诉我,CPU 电压应该没有。于是我直接断开了CPU供电芯片的电压。

电流稳定在0.3几的电流,不掉电了。然后仔细检查在CPU 电压之前的电压。确认这些电压没有异常。然后把电阻归位。检查MPS2949  的一些简单工作条件。

好像都正常。然后又想去找时序说明书,翻了一圈,图纸上面居然没有。算了,自己随便找个时序看下。
因为能够触发,那些触发条件,我就没有去查了。直接找相同系列的工作时序。
因为芯片有开启,然后又有vccsa 电压,所以直接从VCCSA 电压下手。
看其它主板的参考时序

直接找到VR READY

示波器测量这个引脚,居然有一瞬间的高电平。
这个是直接给EC的。如图

那就直接查下一个信号PCH_PWROK

然后就是SYS_PWROK

虽然实际电路和参考电路不一样,但原理还是差不多的。

然后时钟会开始工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量到24M晶振起振。

时钟工作的同时,这个上面没写出来,桥会再次读取bios 。然后下一个信号就是H_CPUPWRGD(联想主板 的名称。参考主板名字叫H_PWRGD)

当我的示波器点到RC32 的时候,发现没有高电平,于是二话不说,直接把干拆下来了。

因为联想的桥多次焊接,很容易掉绝缘漆,为了测试这个桥的好坏,我就把联想这个桥拆到了旁边这个板子上。板子板号为gj5cnxx rev 1.1。把这个桥装在这个板子上后,大部时候电流也是0.4 多一点,就掉电了。偶尔能跑到1.3 掉电后,再次重启后,就会一直0.4 左右反复重启。确定这个桥坏了。说下这个板子的特别之处,这个板子,没有桥,按开关键(EC 工作条件正常) 也会有触发电流,只是会很快掉电,接电不开机时, BIOS 片选信号为低,BIOS 供电脚有3.3.
不开机主BIOS CS# 引脚,本人示波器比较差,所以只能把时间调高一点。

开机后CS# 波形

掉电后的不断重启的最大电流(仪器一般,不能代表最大电流)

现在开始返回到联想这片主板。确定桥坏了,于是网上买了一个桥回来,换成有铅锡后焊到主板上。至于为什么要焊有铅,主要还是怕桥万一焊坏。技术大佬 ,可以直接理解为我技术不行。

然后开机,发现这台机器居然是泡水机。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还没结束。开机进系统后,发现独显居然无法安装驱动。用各种软件都无法安装独显驱动

然后我拿出两个板子仔细对比。

发现两个板子虽然板号一样,但CPU 和显卡都不一样,CPU 有8、9 代,显卡也不一样。
于是我用NVMT 去扫显卡,显示显卡不能初使化(英文的可能我翻译错了),用GPUZ 读显卡参数,居然什么参数都读不出来。供应商那里也是未知(都没拍照)。然后我就觉得BIOS 错了。找了一堆BIOS (刷了6次),最后确定这个BIOS 可以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523-1-1.html。刷了正确的BIOS 开机,驱动都不用安装,进系统等一下,就装好了显卡驱动。然后来跑个分。至此维修完成。

然后来看下正常开机的BIOS cs#引脚的波形。最后那一段掉下来的是我拨了探头。

然后看下SVID 波形,至于CPU发出的SVID是否正确,我不会看,我的示波器也看不出来。我的示波器,仅仅只能看一下有没有,因为储存深度太小了,加上自己不会用。

 会员466990300鑫豆2026-1-17 14:36
 会员4189300鑫豆2026-1-1 19:41
 会员1194710300鑫豆2025-11-10 19:10
 会员1541099300鑫豆2025-10-9 14:13
 会员1503350300鑫豆2025-8-4 13:34

网友(点评):
贴子写的不错,但未尾别搞那些回车,或空白图,

网友:
不错,说得很详细

网友:
精品文章必须加分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A:
换有铅锡 这个就很细节  不是怕焊坏 而是有时候焊台的温度不稳定  无铅需要高温  有些桥在某个阶段就爆了  相同的桥在相同的温控又不会爆  我也是买了新桥都是换有铅的 虽然浪费个十几分种但是做上去放心

网友:
我手头现在就有一个老款ROG笔记本。板号G751JY,现在是开机后显示LOG后掉电,有时进系统后掉电,总之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掉电。主板上有一个PD8901肖特基二极管烧了,是显卡风扇位置的。显卡风扇也转。查温控也没什么问题。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贴子写的很详细,技术牛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大佬,膜拜了!

网友: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细心,这个板应该是Y7000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非常好!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高超,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有铅锡 这个就很细节  不是怕焊坏 而是有时候焊台的温度不稳定  无铅需要高温  有些桥在某个阶段就爆了   ...

我能说买桥的时候  可以给卖家说 要有铅的吗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新桥一般不太需要换有铅的,只要正常无铅焊接就行,而且无铅的更耐高温,不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买桥的时候  可以给卖家说 要有铅的吗

全新只要他说是有铅 我都不买 你懂吗

网友:
楼主时序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错不错 整理的很完善 .....学习了

网友C:
感谢经验分享,
請分享完整的時間安排

网友D:
现在一般都是无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经验分享,
請分享完整的時間安排

直接搜蓝天N850EJ1_HM370时序图.pdf,这个仅做参考,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般都是无铅的。

目前个人技术水平,还无法100%掌握无铅,所以换成有铅相对保险很多。一个芯片100 多块钱,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大金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搜蓝天N850EJ1_HM370时序图.pdf,这个仅做参考,不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时序图可以分享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sir

网友:
深度好文,赞

网友:
感谢分享。无私奉献。正好用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接客户一片联想主板,板号NM-B701 ,主机型号未知,因为我修的机器都是没后盖的。先看图片(修好补拍的)

主板拿到手上后,先对供电进行打值,确认供电阻值基本正常。然后仔细观察主板,主板有多处维修的痕迹,这个管不了这么多,我反正只配吃“剩菜”。于是通电,最大电流到0.42 然后掉电重启。

看到这个电流,经验告诉我,CPU 电压应该没有。于是我直接断开了CPU供电芯片的电压。

电流稳定在0.3几的电流,不掉电了。然后仔细检查在CPU 电压之前的电压。确认这些电压没有异常。然后把电阻归位。检查MPS2949  的一些简单工作条件。

好像都正常。然后又想去找时序说明书,翻了一圈,图纸上面居然没有。算了,自己随便找个时序看下。
因为能够触发,那些触发条件,我就没有去查了。直接找相同系列的工作时序。
因为芯片有开启,然后又有vccsa 电压,所以直接从VCCSA 电压下手。
看其它主板的参考时序

直接找到VR READY

示波器测量这个引脚,居然有一瞬间的高电平。
这个是直接给EC的。如图

那就直接查下一个信号PCH_PWROK

然后就是SYS_PWROK

虽然实际电路和参考电路不一样,但原理还是差不多的。

然后时钟会开始工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量到24M晶振起振。

时钟工作的同时,这个上面没写出来,桥会再次读取bios 。然后下一个信号就是H_CPUPWRGD(联想主板 的名称。参考主板名字叫H_PWRGD)

当我的示波器点到RC32 的时候,发现没有高电平,于是二话不说,直接把干拆下来了。
222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24719300鑫豆2025-4-6 14:45
 会员1203243300鑫豆2025-3-19 20:36
 会员1327667300鑫豆2025-3-6 23:03
 会员1018734300鑫豆2025-2-25 18:20
 会员270951300鑫豆2025-2-23 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