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听见进系统 黑屏 掉电

楼主(2023-09-10):
  联想Y7000P 开机不显示 进系统有声音 黑屏 风扇狂转 之后掉电!BIOS 刷了  没好 供电也正常 怀疑南桥 和显卡 求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如果是求助,主题分类别搞错!选择求助中

网友:
显卡方面的问题可能性高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显卡不正常工作会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查一下屏接口供电,开启。

网友:
这个显卡好像有个BIOS

网友A:
难啃的骨头了,不知道改集显方不方便,方便的话可以改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啃的骨头了,不知道改集显方不方便,方便的话可以改集显试试

不会改集显!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借鉴一下

网友B:
开了独显直连的,直接搞显卡,显存核心一套撸完重植上去就好了,明天给你发个集显bios刷上去能亮屏,进系统看一下独显是不是43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神舟有一款这样,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八成显卡问题

网友C:
外接显示屏试试,LID信号是否为底?看图纸显示信号是从显卡输出还是从CPU输出,如从CPU输出,可以屏蔽独显。

网友:
刷bios会吧

网友:
论坛需要每天来学学习,不学就落伍。

网友:
试一下 谢谢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屏试试,LID信号是否为底?看图纸显示信号是从显卡输出还是从CPU输出,如从CPU输出,可以屏蔽独显 ...

外接不亮!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上下管的问题,还怀疑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了独显直连的,直接搞显卡,显存核心一套撸完重植上去就好了,明天给你发个集显bios刷上去能亮屏,进系统看一下独显是不是43

发出来吧,遇到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出来吧,遇到几台了

往上翻翻,15楼

网友:
跟显卡有关系吧

网友:
发给我修150搞定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那说明独显没认到,能进系统不显,是因为设置了独显直连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之前修过一张,好像是可以集显加独显,也可以独显直连的。如果改了独显直连,直接断开CMOS 电池也不会恢复默认的集显加独显。要恢复默认设置好像要刷BIOS .建议先刷个BIOS ,把独显直联关闭了。然后看下屏供电是桥开启,还是GPU 开启。因为我不确定,你的掉电,是掉电重启,还是掉电关机,所以也不能给你很好的建议。(修过很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E:
看看键盘大小写灯亮没  亮了多半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出来吧,遇到几台了

刷了集显bios 偶尔能亮 进不去系统 风扇狂转 掉电

网友F:
显卡核心和显存也是这个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开了独显直连的,直接搞显卡,显存核心一套撸完重植上去就好了,明天给你发个集显bios刷上去能亮屏,进系统看一下独显是不是43

集显bios 发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集显bios 发个出来

往上翻翻,15楼

网友:
最后有没有搞定

网友:
Y7000的电源管理芯片有个脚电压不良是会引起掉电的吧

网友:
已经确定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在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核心和显存也是这个价吗

包修就行。不忽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核心和显存也是这个价吗

网友:
遇见过显卡报43 错误 打不上驱动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正好收藏

网友:
机器通病,烧显存供电,撸完一遍,显存 加核心,需要全撸一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进来学习了

网友:
桥问题,这个机器的这个现象是通病,开机风扇狂转,黑屏,花屏,掉电。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键盘大小写灯亮没  亮了多半显卡的问题

看标题“听见进系统” 看键盘大小写灯有什么意义

网友:
时序分析的有理有据,可以做模板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cpu问题呢,好像么哟人怀疑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