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R15 6050a2940901进水及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9-10):
小米PRO 15.6 笔记本,板号 R15 6050a2940901,客户的反映进水后烧了,不开机,拆机清理,换屏接口座子。

插自已转接电源,能升压,但3V,5V一直跳变,不能开机,电池因为座子短路,电放光了,给电池想办法充了点电,先接电池,再接适配器3V电压稳定。发现用原装适配器,不接电池3V 5V电压也是稳定的。单适原装适配器接不接电池都能开机,能充进电,但是单电池不能开机。把电池充满后还是一样,单电池不能开机。
测得放电管G集为14.8V正常,公共点有8V电压,但是3V 5V开启不出,接上适配器3V 5V能正常,测得3V_EN,5V_EN接适配能为高,但是单电池为0.2V。按开关没反映。

推测是P5VAUXON为低引起,但实际断开D7000,把R7005移动到R7002处,P5VAUXON信号能为高,刷了最新官网BIOS 还是一样,这里有点想不明白。大家可以探讨一下。是EC问题还是EC条件问题。
3V,5V有时可以开机,如果想办法改信号,取掉D7000,把R7002的一脚与R7005的2脚相连,(主板原来R7002没有装)这样的话待机时3V_EN 5V_EN为高,可以正常产生3V,5V待机。问题解决,至此单电池也能开机,接适配器也能充电。

维修过程中还发现BATT_IN只有0.2V左右,这个也直接进EC,3V上拉电路都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应该也不正常,但能正常充电,能显示电量。

网友:
明显EC有问题

网友:
座坏ec一般带走

网友:
座子坏的是屏背光供电,另外边上两个脚是空脚,按说EC不会有问题,最开始一拿到手我也认为EC或CPU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