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屏检故障

楼主(2023-09-10):
创维电视开机既进入屏检状况,遥控器失灵

网友A:
难道电视机侧的按钮也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电视机侧的按钮也不能用吗?

这个电视没有侧键

网友:
刷机就能恢复

网友(2023-10-26):
谢谢,没有刷机包

网友:
买个遥控就行了。

网友:
按开机键有反应吗
?、

网友:
检查屏线,擦干净屏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