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202S笔记本方口,无法直

楼主(2023-09-10):
华硕E202S 笔记本 方口,无法直充的解决方法苦干,请大家解惑

1、本论坛查询到有 把方头改为原头的帖子。

我直接在两个红点处接线出去,与原充电器线拧到一起,竟毫无作用。

这是为何,是必须剪掉图中那一块才行吗?

2、通过电池的8pin母座接口,直接给 此电脑供电。

这8个针脚,我具体该用哪个给电脑直接供电?

还能用原装充电器(输出直19v,1.75A)接此母座吗?我有可变直流电压器,电压可调。

3、电池是好的,8pin口相接后,再分出电池充电线,从而达到边充电边直充(这样好像伤电池)

但要做到这个,需找到3接口的8pin头,电池8pin口先相接到此工具第1口,第2口接电脑8pin母座,第3口针脚露在外面我好接线,

只是此工具名字我不知道,有的话大家给说下哪里买。

当然若还有其它的办法,也未尝不可,像直接换接口,我却买不到此接口。
原充 剪开只有2根线,测得无直流电压电流,但有交流10v电压左右、无电流。

难道是智能控件在起作用么,必须插电脑芯片识别才有电压电流?

我刚开始越过充电的方口,原充两线直接接在主板上的正负极,也是没反应。

网友A:
改个电源头不要剪板的呀 里面可能有线路的 你测试下有短路了吗

网友B:
是个狠人,啥都没试好你就敢剪板

网友:
方头改圆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电源头不要剪板的呀 里面可能有线路的 你测试下有短路了吗

我没剪板,没有走线图,我不知道怎么测咱说的短路

网友:
是的,不过改不改的是次要,关键是能给电脑充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狠人,啥都没试好你就敢剪板

太高看我了,这民本论坛高手发贴中的图片,我只是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