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二极管?查不到啊上

楼主(2023-09-10):
这是什么牌子的
二极管
?查不到啊
上面商标
中间24A
下面是6A21V
window

网友:
你拍给淘宝卖芯片的看下他们会跟你说的,有时不知型号的都是拍图给他看的

网友:
不给说呢,问几家了,说没有。
这是联想启天A8150主板充电口跟前的

网友:
不用找同型号的就换个差不多的嘛,
一个二极管问题不大的

网友:
这么大个二极管,电流一定很大,后续短路了吧

网友:
瞬变抑制二极管,24v的

网友:
过压保护二腿体,24v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