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笔记本电脑14STPN

楼主(2023-09-10):
求助!惠普笔记本电脑14S   TPN-I130   i5-10代CPU  不开机。
接电源没有任何反应,各电感没有电压,打阻值发现图3电感对地000,断开PAD60800后电感阻值503,后级还是000,再通电有待机5V,开关按键有3.3V。后级短路想用烧机法,请问这个是什么供电?多少伏?

网友A:
你这是基础都没学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基础都没学好啊 。

根本就没学基础呀哥,只学了看点位,没点位也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