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x7-cp5a1不定时卡死

楼主(2023-09-10):
这个电脑不定时卡死,插入U盘和打开电脑系统设置出现卡死概率大增,已经检测系统内存条硬盘没问题,初步推测主板或者cpu问题,之前看帖子这个卡死可能是zx7通病,求维修大佬有经验联系我19327815923.非常感谢!

网友A:
之前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个也是神舟的本子,和你的问题类似,好像是加了几个电容解决问题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个也是神舟的本子,和你的问题类似,好像是加了几个电容解决问题的,你可以试试

请问加电容是什么电容,cpu供电电容吗?原帖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加电容是什么电容,cpu供电电容吗?原帖可以推荐下吗?

看了好长时间了,记不得了,330的电容,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长时间了,记不得了,330的电容,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已解决老哥,换了块cpu好了,暂时没出现问题,算是解决了,感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老哥,换了块cpu好了,暂时没出现问题,算是解决了,感谢答复!

恭喜楼主 ,

网友:
能拿下来的 U 啊

网友:
应该还是台式机的那种U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个不开机的也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