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0款拯救者y7000p维修求助

楼主(2023-09-11):
第一次维修跑mats显示co通道有错如图,动手更换了显存pass了,独显点亮了,负载一高比如开个游戏打着打着就花屏,花屏前检测的占用并不高,然后跑了一下甜甜圈,中途黑屏了,mats显示co又又又出错了!
我寻思怕不是核心的问题啊,求大佬解答一下疑惑。
Ps:没换显存之前重装了win11系统,有一次点亮了五秒钟左右,bios也刷过官网的。

网友:
显卡核心有问题

网友:
核心重新植球吗

网友(2023-10-16):
你应该拆下来后就直接打所有数据脚的值 无穷大是断线虚焊 短路直接换核心

网友:
核心问题 换吧

网友(2023-12-11):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测试到

网友:
核心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