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知道这啥啥二极管吗,我笔

楼主(2023-09-11):
各位大佬知道这啥啥二极管吗,我笔记本暗屏,只能隐约看见屏幕内容,拆开发现这个地方掉了一块,上面也没有写明

网友A:
这是电感,我建议你从新学习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感,我建议你从新学习下基础知识!

网友B:
这掉个角有什么事?其它电路问题,一看就是连电子基础都没学过,还敢瞎拆?如果是感兴趣,建议从基础学起,可以先买点相关资料,或报名迅维,没时间到基地,可找我报远程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掉个角有什么事?其它电路问题,一看就是连电子基础都没学过,还敢瞎拆?如果是感兴趣,建议从基础学起,可以先买点相关资料,或报名迅维,没时间到基地,可找我报远程班!

天天上班累成狗,哪还有空学别,就是瞎搞搞,已经换了新屏

网友:
是L201线圈二腿体吧,它都炸成这样了,不容易修好的哦。

网友C:
那是电感,估计坏掉了,估计是屏供电不出导致的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感,估计坏掉了,估计是屏供电不出导致的暗屏

还有一个印着100的东西也掉了一角,好像也是个电感

网友:
跟屏供电 八竿子打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