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首发 联想 D24-20 A20238FD0 显示器

楼主(2023-09-11):
联想 D24-20 A20238FD0 显示器 715GA505-C0A-002-004K 全套程序
客户的显示器不通电肖特基二极管5100坏了 修好读出来的

联想 D24-20 A20238.zip

全套程序

网友:
刷个试试。

网友A:
是两个肖特基其中一个短路了,把短路的拆掉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肖特基其中一个短路了,把短路的拆掉不要?

原机就只有一个

网友B(2023-10-22):
楼主是图画圈的吗?中肖特基二极管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图画圈的吗?中肖特基二极管5100

         是的

网友:
这个换了  还是不通电
咋办

网友(2024-01-10):
已验证25Q80的程序是OK的,感谢分享

网友:
换了还不通电是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请教高手,更换5100二级管还是不通电,电源管理供电滤波电容怎么没有一点电压?有谁知道,指点一下,少走弯路,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用。

网友(2024-05-01):
同款,也是显示器不通电,经查肖特基二极管5100已坏坏,待更换,谢谢分享!

网友(2024-06-18):
我的也是5100二极管坏了换了还是不通电,后来换板对照着修发现大电容旁边的芯片LNK6766V的第五脚会输出个直流电压发现我的板子没输出就换了这个芯片就通电了

网友(2024-07-23):
这款显示器有的时候会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