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不过内存 不跑码

楼主(2023-09-11):
华硕B85PRO不跑码?
分析:自检不通过没有真正进去软启动
先查看SMBCLK SMBDATA波形,CPU有没有通过PCH读取内存SPD,发现SMBUS总线波形正常。

再查看内存复位信号对不对?

内存复位也正常
内存所有供电都正常 查看两组时钟 63&64 脚184&185脚也正常

测发现是BIOS片选信号不对,有时读不到,可能是从别的主板直接拆下来的BIOS芯片,重新刷BIOS后,故障消失。每次都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A:
应该是玩家国度吧,这主板容易坏桥供电芯片,

网友B:
刚修一片B85M-F ,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BIOS片选也有,刷BIOS也没解决,用示波器检查BIOS 输入,输出数据发现不正常,换F1RN2排阻后正常亮机

网友C:
所以说是刷个BIOS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是刷个BIOS搞定了

对 也清理一下BIOS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一片B85M-F ,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BIOS片选也有,刷BIOS也没解决,用示波器检查BIOS 输入,输出数据 ...

输入输出数据不正常是什么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玩家国度吧,这主板容易坏桥供电芯片,

对 那个ME小八脚

网友:
刚修到ME供电直接输出5V烧桥的

网友:
好厉害 这都能测

网友:
实地学习就是不一样。

网友D:
记得这板好像有通病但不是这个

网友:
大哥请把不正常的波形分享一下。。。

网友:
有示波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一片B85M-F ,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BIOS片选也有,刷BIOS也没解决,用示波器检查BIOS 输入,输出数据发现不正常,换F1RN2排阻后正常亮机

还得是示波器啊,前几天修一个技嘉的B85,所有条件正常,bios刷了好几次,最后放弃了,说不定有可能就是排阻问题

网友:
维修第一步不管什么问题先刷bios。

网友:
意思直接拆下来的芯片没有刷BIOS?还是说拆下来的芯片不行刷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板好像有通病但不是这个

你说的是Z99

网友:
桥供电通病遇见过   BIOS坏的还是少

网友:
华硕的很多主板都会坏ME芯片,那个芯片很容易挂

网友:
这里给楼主点赞,要是我肯定先上三板斧了,不行再按部就班干

网友:
这主板你刷完bios开机慢吗?如果开机快能不能把bios分享一下

网友:
刷个BIOS搞定

网友:
感觉大材小用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