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笔记本电路图上的标识

楼主(2023-09-11):
请教大家,图中的POP及DE-POP分别表示什么?是说接与不接吗?

另外,另一图中的“@SPAD@”和"PVT006"表示什么呢?

点位图看来,以上三个电阻都是没有的。

网友:
带有@的一般可以不接

网友:
上面写错了,不是从点位图上看,是从实物上看到,RC215、R1443、R1444实际上都没有接电阻

网友A:
@是注释符号吧,比如@rogAlly,表示rogAlly有解释,rogAlly: 1.游戏机 2.英语

网友:
POP及DE-POP我猜是populated及de-populated,也就是要安装这个电路及不要安装这个电路的意思。

网友(点评):
估计多数是这个意思

网友A:
@spad@...vt06...
图片被水印搞得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图片被水印搞得看不懂。。。

那个“@SPAD@”,是前后都有个“@”的,而"PVT006"是图上很多方框里都有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注释符号吧,比如@rogAlly,表示rogAlly有解释,rogAlly: 1.游戏机 2.英语

但这个是前后都有个“@”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