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故障,dell电脑无法联接苹果手机

楼主(2023-09-11):
(无正文)

网友A:
测量一下供电,链接鼠标键盘时候的供电 和链接移动硬盘时候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供电,链接鼠标键盘时候的供电 和链接移动硬盘时候的供电

谢谢,我只会修手机不会修笔记本,请教假如是供电不足可以用带拱电的usb扩展器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