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请教开卡短接位置。

楼主(2023-09-11):
请教各路大神们,如图:红圈处短接开卡吗?

网友A:
try J1 or J2 to ROM m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y J1 or J2 to ROM mode

也就是最上部两个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最上部两个孔吗?

ya,..2 jumper teratas,..salah satu nya untuk masuk mode ROM

网友:
睁大眼睛,看红圈标识